如何计算不规则形状板件修边模具凸凹模厚度和高度?

楼主(2013-02-27):
凹模厚度  H =Kb(≥15mm)
凹模壁厚  C =(1.5~2)H(≥30mm)
按照上面的公式,如果板件不规则,
如下图

b是否取板件上最长的尺寸,板件较大,计算出来厚度太大(查表后已知k是0.12,得出数据70mm多,而实际只有50mm多),应该不是正确的。请问是否根据经验计算,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