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刀臂转动这样正常吗?

楼主(2013-02-28):
Z轴停在第二换刀原点,主轴转动查看刀具跳动是否正常,完成后按主轴停止键,刀臂转动撞上主轴,这样正常吗?尼玛刀臂撞坏了,没想法

网友:
尼玛,都撞了,还正常吗?

楼主:
到现在还想不通啊,按主轴停止键,跟刀臂毛关系啊,刀臂会转动

楼主:
等厂家人过来整了再说了,不敢碰了,什么机床啊

网友:
赶紧通知厂家来看看

网友:
内部参数设置错了吧!

网友:
。。。这刀具没在换刀点机床不报警而是直接刀臂甩过来了?

网友:
如果是在主轴换刀点是按下的换  没事 应该会出现个换刀报警吧

网友:
如果主轴上有刀,应该先执行主轴定位指令后才可旋转刀臂,而不应该是在主轴的任意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