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销孔怎么标注

楼主(2013-02-28):
如图,我需要上下两个板定位,需要使用销孔定位。我怎么分别在两块板子上标注销孔的尺寸呢?
肯定标注不能一样:“φ5锥销配作"因为锥度一样,不在一个深度的孔,几何尺寸肯定不一致。

网友A:
"φ5锥销配作"我们以前是这样标注的,因为是配作,所以孔是装配时才打的,不对之处,请高手指正,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φ5锥销配作"我们以前是这样标注的,因为是配作,所以孔是装配时才打的,不对之处,请高手指正,呵

这种销孔能先打孔再进行装配吗

网友(点评):
销孔大多为定位用的,所以都是在装配好后再打,先打,呵呵,作用基本上就没有了

网友(点评):
定位用的销孔,有装配打上的也有先打孔再上销的。 设备上很多都是装配好后打定位的(以前厂里组合机床床身见人干过)。我做的治具上的定位都是先打孔后上销的 只是个人的认识。看看便是

网友(点评):
配做的互换性是几乎没有的。所以在允许的条件下你可以把互换性考虑进去

网友B:
上下两个板定位我们一般用圆柱销,如果必须有锥销,锥孔只打在一个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两个板定位我们一般用圆柱销,如果必须有锥销,锥孔只打在一个板上。

那像我给的图,你们的锥孔是打在上面的板上还是下面的板上呢,另外一个光孔尺寸怎么确定?锥销的小端为光孔的直径么?

网友:
锥销如果按照你的用法属于长锥销。
一个长锥销限制5个自由度,在一个板上打锥孔没有问题。要是2块板落在一起,另一个板的锥孔也限制5个自由度加上两块板接触面限制3个自由度。那么第2块板就限制了8个自由度。这样就过定位了。所以不行。
用圆柱销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两个板都是圆柱销。
圆柱销也可以配做,并且有很好的互换性,方便拆卸。
如果先把2块板把合到一起后打销,可以配做圆柱销。如果先打销后把合,可以一个圆销一个菱形销
如果用锥销,当2个板接触面磨损或需要修复时锥孔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