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此零件开模需要多少钱?

楼主(2013-02-28):
材料TPE,尺寸见附图:谢谢各位!

网友:
像一个电气按钮啊!

网友(点评):
不是 。。。。。是保护用的

网友(点评):
保护什么的?

网友:
我的经验是,先在阿里上找相似的产品,找到了一般会有某某厂的网址和联系方式,把你的图纸和材质发给他们,可以询问开模报价。

网友:
预估大概不超过1000块吧。不是做生产的,具体价格要问厂家。

网友:
模具的价格一般由几方面决定
产品的尺寸规格,及产品的型腔数:决定了模具的基本材料及材料成本
模具的寿命要求:不同的寿命要求的模具价格差别很大
楼主的模具起码要一出四件。这样的模具很小。也很简单。但是绝对不会只一千元。这样的模具在浙江黄岩肯定有。但是,我劝你别在那里去做!因为,毕竟你们要依赖模具去赚取利润。
所以,最好在获取供应商的报价后,核算一下产品的综合成本再做决定。初步估计要保重质量,价格应该在三千左右比较合适。

网友(点评):
其实不太要求精度,不过要价2万元呢。。。。。。

网友(点评):
只需要三千左右及足够的了!楼主如果相信我,我给你介绍一家公司。不过在广东顺德!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我没有选择供应商的权利,就是听到报价觉得实在太贵了,所以就想了解一下。。。。。⊙﹏⊙b汗

网友:
模具小侠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所谓模具寿命就是:材料、加工工艺、结构等。

国内常用718等,进口的多得去了S136等典型模具钢材。差价很大,性能不一样。

还有就是产品质量要求高否?精度觉得价格。

网友(点评):
谢谢。。。。。。不太要求精度的。。。。。。。。。。。。

网友A:
刚才仔细看了你的图纸,想给你提出
你这图纸的设计结构有问题。中间柱子的壁厚是2MM,而顶端的产品壁厚只有1.5MM。这样的设计在塑胶制品的设计中是大忌!!!直接的后果是,在产品注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凹陷。很难。。。几乎不可能消除!
一般塑料制品的设计链接柱的壁厚必须是产品顶部壁厚的1/2.在极端的条件下,不能够超过2/3产品壁厚。
这一点请楼主一定要进行修改!

网友:
版主说的很全面了,根据材料,加工,精度,寿命都是直接关系,所以费用上下浮动也很大的,大概在5K-10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仔细看了你的图纸,想给你提出
你这图纸的设计结构有问题。中间柱子的壁厚是2MM,而顶端的产品壁厚只有 ...

谢谢您!请问如附件,做成等厚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请问如附件,做成等厚可以吗?

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但是,如果下面不修改,上面的壁厚起码要在2.5MM以上!所以,建议你下面的柱子的直径改为5MM

网友(点评):
受教了。。。。。。。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但是,如果下面不修改,上面的壁厚起码要在2.5MM以上!所以,建议你下面的柱子的直径 ...

您好!主要柱子直径6这部分要拧入M6螺纹(柱子直径不大吧)?,如果小了就没办法栓住,上面出现少许凹陷我们可以接受,这个零件是产品的附属保护件,要求不是特别的严格,另外我在GB/T14486-2008上没有找到关于TPE的注塑公差,请您不吝赐教!谢谢大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主要柱子直径6这部分要拧入M6螺纹(柱子直径不大吧)?,如果小了就没办法栓住,上面出现少许凹陷我 ...

第一:您可以把里面的内径做大到3.5——4MM,这样就可以把柱子的壁厚减小。这样应该可以避免产品顶部的凹陷。
第二:如果柱子要拧入6MM螺纹。柱子的外径应该不小于螺纹的底径。您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去设计柱子的外径。
不知道螺纹的设计,一般来说,应该可以采取直接成型的方法做出塑料螺纹。当然,那样的费用就要高得多!
第三:TPE塑料的注塑公差。一般塑料产品的收缩率可以再塑料手册上查到。我手头没有现成的塑料手册。所以,还得您自己去查,应该不难!要说明的是,一般的塑料收缩率都是取其平均收缩率。即:最大收缩率+最小收缩率/2.
应该注意:收缩率的取舍是模具公司的工作。你们只是知道就可以!
您这产品要2万?????可以做热流道的了!水分太多!估计您那公司是国营的吧!!!!呵呵呵

网友:
1.TPE的收缩率为0.015-0.03。
2.产品单重大约1.3g。
3.按4穴10万模次产品用人工修剪模具费用在5000块左右。产品自动脱落也不会超过6000块。
4.他报两块给你只有两种情况。一是不想接这个单。二是你只能给他做。
5.M6的螺纹孔底孔是ɸ5,你还设计成ɸ6的外径到时候最多能进3-5个牙就卡死啦。不做外螺纹,强型拧进去尺寸最大到5.2就已经很难拧了,这个是弹性体,拧的时候不容易破坏表面,所以还是小一点为好。可以先做小,不行再放大模具上的孔,先把模具上的孔做大,你要改小就只能换模仁或是镶啦。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考虑到TPE弹性很大,是否可以拧进去,4.5mm M6的螺栓只有3-5个牙,不过您给的建议我想可不可以做5.5呢?因为M6的小径能到4.9呢!我也为这事愁着呢!

网友(点评):
楼上的意见很中肯!开始做的时候,外径可适当做小,这样给模具留有修改的余地!否则,烧焊处理就是大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您可以把里面的内径做大到3.5——4MM,这样就可以把柱子的壁厚减小。这样应该可以避免产品顶部的凹 ...

谢谢您!麻烦您了!。。。。。。不是国企 。。。在天津

网友:
这种材料和使用方法不需考虑拧进去,按压进去的。

网友(点评):
按压用直径为5mm可以吗?

网友:
做成倒扣形式,具体根据所选EVA硬度取值

网友:
看要多少了,如果就要1个,估计的10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仔细看了你的图纸,想给你提出
你这图纸的设计结构有问题。中间柱子的壁厚是2MM,而顶端的产品壁厚只有 ...

应该是会出现胶不足的缺陷吧,那如果从下面进胶呢,还会出现这中现象吗,请大侠分析下,我还是个学生,什么都不懂,只是个人见解。

网友:
流道系统的设计牵涉到很多的基础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如果有时间我会做专门的讲解。现在可以说的是,进料口的设计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应该把浇口设计在产品壁厚最大的地方!同时也要综合考虑模具的脱模,冷却,及成型居多的因素。如果你们公司的塑料制品很多,不妨在这方面请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跟进!否则,会有很多麻烦!

网友(2013-11-06):
壁厚不均匀,易出现缩水痕迹。不改变结构的情况下,只能在直径2的孔底加胶。这样的模穴数要多才划算的。类似这样的产品我们都出64,中端模具出128.最好的模具可以出到256了。
以1出64,模具寿命300W模次以上。自动脱落结构。大致的模具价要3到4W。模架及模芯钢料都为龙记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