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螺距螺纹怎么加工

楼主(2013-02-28):
     在数控车床上加工时分二把刀那要怎么才能对好刀

网友:
和一把刀一样

网友:
我认为两把刀不可能对到完全相同的位置,但如果你的两把刀是分粗精加工的话,误差一点点问题不大,有余量垫底,精加工以实际测量结果为准就好。

网友:
用对刀样板在工件端面定两把刀的z向位置,误差就做到最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