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板上的648个ф1.710的小孔,可以用铰刀吗?材质P20

楼主(2013-02-28):
求助:此板上的648个ф1.710的小孔,可以用铰刀加工吗?材质:P20,谢谢!

网友:
热处理硬度是多少?
这么多深孔对刀具使用寿命是个严重考验。
用钻头不行吗?

楼主:
P20钢材已预先硬化处理至285-330HB(30-36HRC)
钻头的话,可能无法保证位置精度

网友:
粗糙度要求不低啊

网友A:
很疑惑,这些孔是干嘛用的?

网友:
先用中心钻定位,再用钻头打。不知道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疑惑,这些孔是干嘛用的?

镶入冲针,顶出橡胶制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镶入冲针,顶出橡胶制品。

哦,明白了,谢谢!

楼主:
等待高手

网友:
用电火花加工,

网友B:
绞刀寿命堪忧,这么深的孔,打孔定位一个难点,绞孔保证1丝公差又一难点。
我先想到的是线切割,或者先打个小孔,再用火花机按。线切割粗糙度低,就用油石搞搞算了,火花机粗糙度高就是速度太慢。
也有高速穿孔机,就是火花间隙比较难控制,孔大小不一。
最后实在不行你就找激光吧,但还得用绞刀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绞刀寿命堪忧,这么深的孔,打孔定位一个难点,绞孔保证1丝公差又一难点。
我先想到的是线切割,或者先打个 ...

谢谢!

网友C:
用中心钻定位,用钻头钻眼后留量后,再用键槽刀铣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中心钻定位,用钻头钻眼后留量后,再用键槽刀铣眼。

谢谢

网友(2013-03-31):
引用 网友A:
哦,明白了,谢谢!

什么意思,没明白,麻烦给小弟讲解一下。

网友(2016-04-15):
米克朗钻头、轻松解决小孔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