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薄板折弯的中性层参数与折弯半径的选取

楼主(2013-02-28):
请教:不锈钢薄板折弯的半径选取有什么技巧吗?我师傅说不锈钢薄板的折弯半径等于板厚t即可。我是做非标食品机械的,对钣金工艺研究不深,各位大侠支个招啊,谢谢

网友:
这只是说的一个允许值,实际大小还要看模具的R!这方面网上有很多资料!

楼主:
具体加工,如果没有特别要求,折弯师傅都会按照标准刀加工,外协厂都知道的.

% Y  L' c  q0 r他们的标准刀折出来的内R是不是等于板厚T?

网友(点评):
你有没有内R的具体要求?如果没有,你就画成内R,外协厂自己会处理的.....你就把你要求的尺寸,孔位,公差标清楚就行~~~

网友:
一般来讲,内R大于等于板厚,如R过小会把材料拉裂

网友:
内R有要求就标注,标注相关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
R问题 主要看你设计啦。不过内R请不要设计的太小,板材容易断裂。一般情况外R可以认为是板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