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华天河软件

楼主(2013-02-28):
本人以前一直用清华天河制图软件,觉得好用,但由于换新公司后发现这里所用的CAD2004,求各位大侠用的请帮个忙,急用,谢谢了。本人邮箱chenyg5036@163.com

网友:
网上下载个CAD2008的就好了啊

楼主:
CAD2008没有图库呀,功能应没清华天河多吧,最好能提供这个软件

网友:
我也用天河插件,我们公司其他同事用的也是2004.我的办法是在保存那里设置成2004版的。当然,他们打开的时候,一些东西是看不到的,比如粗糙度的符号,视图的字母等都看不到。目前还没有解决。我就只有把看不到的符号做块来用了。还是不方便。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啊。

网友A:
http://www.jxcad.com.cn/topic_707134.html
网上搜索下,多的是啊,这个比较靠谱的,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jxcad.com.cn/topic_707134.html
网上搜索下,多的是啊,这个比较靠谱的,可以参考下

多谢高人指点,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