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油管通径问题,我该怎么选择?

楼主(2013-02-28):
如下:
一个16CC泵的系统流量为32左右,按照公式计算,得出该进油管通径约30mm左右,
正打算选30的管,突然发现,泵上的进油口居然只有19mm。。
我该怎么选择?
30mm看来是不能用了啊, 用19mm 么??
有碰到这问题的朋友么?

网友A:
选30的吧,这样吸油管流速0.7m/S, 还是很理想的。另外关于泵进口直径19问题,这只是个局部,可以按照薄壁孔考虑,对进油流量有些影响但不是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30的吧,这样吸油管流速0.7m/S, 还是很理想的。另外关于泵进口直径19问题,这只是个局部,可以按照薄壁孔 ...

那你的意思是选30的通径管。。。

那泵口处如何变径????

我们用的是法兰连接,不是螺纹接口,

选择变径接头也没用、。。。!

网友(点评):
是的选30的。变径的“变”就是变化无穷的意思,建议有两个:1.可以考虑粗管径与小规格法兰扣押在一起,相当于非标准的,这个作扣押胶管的都可以做。2.采用螺纹连接,即螺纹接头与法兰加工成一体或焊接成一体。

网友A:
是的选30的。变径的“变”就是变化无穷的意思,建议有两个:1.可以考虑粗管径与小规格法兰扣押在一起,相当于非标准的,这个作扣押胶管的都可以做。2.采用螺纹连接,即螺纹接头与法兰加工成一体或焊接成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选30的。变径的“变”就是变化无穷的意思,建议有两个:1.可以考虑粗管径与小规格法兰扣押在一起,相当 ...

用30的估计是不行了。泵法兰孔只有19,而泵的法兰安装孔离油孔距离很小,选30的管几乎管子就要超过安装孔了,更别谈密封了呢。现在我看顶多用25的管,倒是刚好差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