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如何测量2个平板左右2边的距离

楼主(2013-02-28):
如图所示,如何测量上下2个平板左右2边的距离的实时数据(无法接触测量)。

网友: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没有把你现有的测量设备和你的被测样品的情况说出来,可以再详细点吗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无法接触是什么概念。影像测量仪是不需要接触2边的 但是也得放置测量台上

网友(点评):
就是说 不能像塞尺那样直接接触上下表面

网友:
0.5mm的距离可以用塞尺塞。

网友:
投影仪不可以吗

网友(2013-03-31):
可用塞尺

网友:
想要快速的,准确的测量,这种ZMIKE激光测径仪非常合适。

网友:
可以用塞尺测量!

网友:
如果棱边有代表性,可以考虑用刀具显微镜(可以手持)测量。

网友(2013-05-04):
测量2个平板左右2边的距离

网友:
测量2个平板左右2边的距离可以用读数显微镜实现非接触测量,精度可以达到0.01mm,测量范围5mm。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

网友:
测量2个平板左右2边的距离可以用读数显微镜实现非接触测量,精度可以达到0.01mm,测量范围5mm。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2225958993@qq.com

网友:
用非接触式的传感器,有透光形式的,不过你这好像不太适合,还有反射形式的。欧姆龙样本手册上就有,价格比较高是了。

网友:
塞尺,带刻度放大镜

网友:
实际上非接触测量有很多种方式,只是不知道你现在要求的测量精度及具体测量要求。能否说得更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