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RN指令不能再次运行

楼主(2013-02-28):
各位大侠好,我是新手,最近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问题如下:我做了一台专用设备的电路,用的是信捷的XC3系列PLC,全部程序都做好后试机,手动、自动全都正常,但是我们在上活试机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在空载情况下不会发生的问题,就是我不能按自动取消。自动取消是把程序中的S全部清零,在STL程序中,有发脉冲的程序,所以清除了S也就停止了脉冲的发出,但我如果在自动加工时工序为回零时按下自动取消的话,下次就不会找到准确的零点,或是根本就不找零点,不但这样,还会连累另一个端口的脉冲可能无输出,也就是不执行脉冲发生程序。如果一个自动加工序没有失误全走了下来,这种问题就不会出现。现在我不明白问题在哪里,ZRN回零不能中途停止吗?中途停止后哪里会有问题?为什么会造成这种问题呢?希望高手给我解答!多谢!急!急!急!

楼主:
今天上午发现,只要是在流程里的脉冲,取消后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如:在Y0回零时取消,当重新启动流程后,程序会跳过这个流程。流程启动后保证只有一个流程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上午发现,只要是在流程里的脉冲,取消后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如:在Y0回零时取消,当重新启动流程后,程 ...

子程序调用(CALL)/子程序返回(SRET),试试。

网友(点评):
ZNR是原点回归,也就是回归到原点。

楼主:
谢谢凡人大侠,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感觉是机器本身的扫描周期问题或是脉冲发生模块的问题,在程序里加了一个定时器后解决了这个问题。谢谢凡人大侠的热心帮助。

网友(2013-11-13):
谢谢 刚刚也遇到这个问题 也是急停后不能回原点了

在回原点前面也按您说的 加一个计时器 延时1秒 就ok了

呵呵 谢谢

网友(点评):
看来帮到你了。呵呵 。

网友(点评):
对M8145(Y0)和M8146(Y1)进行置位控制Y0和Y1的暂停输出好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