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度0.02mm的孔,CNC加工所用铰刀型号参数?

楼主(2013-02-28):
那位大师能提供加工不锈钢(HNS303)和铝(7075)材料的铰刀品牌型号及参数。
新接了一批活,上边有两个精度要求较严的孔,直径8mm和10mm,工差要求在0.02mm之内,通孔长度12-18mm之间,由于是批量的,想用铰刀直接在加工中心上铰成,必须保证其批量加工的尺寸一致性,有了解的还请指点迷经。

网友:
用玛帕(音译)的单刃铰刀,可以达到精度。设定刀片寿命,做一定数量就换一个刀片,效率还是挺快的。

网友A:
基本在7~8级精度,一般的机用铰刀都能干出来。LS说用玛帕的真是不差钱,刀片式的铰刀还要买一个调刀仪呢。况且也只有大批量的汽车零部件行业才用得起玛帕,用在一般的那是杀鸡用牛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在7~8级精度,一般的机用铰刀都能干出来。LS说用玛帕的真是不差钱,刀片式的铰刀还要买一个调刀仪呢。 ...

同意 而且玛帕的产品貌似对用户也是有要求的

网友:
国产好一点的刀具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公司就可以生产的13962338798

楼主:
能不能提供明确的刀具品牌型号,我这边资源比较匮乏!

网友(2014-11-06):
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QQ447395064 我们可以提供合理的刀具方案

网友:
如果批量较大的话建议选日系铰刀,质量、寿命都优于国产的性价比也不错

网友:
两道国产绞刀问题不大

网友B:
为什么不考虑铰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考虑铰刀呢?

对不起打错了字,应该是镗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