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样条曲线怎么完全定义,又该怎么画

楼主(2013-02-28):
(无正文)

网友A:
通常曲线完全定义的情况比较少,一般几个关键点控制好就行了。不用刻意追求完全定义。
对于关键点,首先就是位置确定,然后曲率就是曲率跟切向的调整。补充一下,所谓关键点,就是型值点。
如果一定要完全定义,很简单,设成固定就ok了。

网友:
楼上的,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曲线完全定义的情况比较少,一般几个关键点控制好就行了。不用刻意追求完全定义。
对于关键点,首先就 ...

可是 我找教材的例子画,样条曲线只给了 关键点 的距离尺寸,我该怎么确定切向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 我找教材的例子画,样条曲线只给了 关键点 的距离尺寸,我该怎么确定切向等。。

点型值点,会有箭头的,长短对应的就是曲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型值点,会有箭头的,长短对应的就是曲率。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