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何如选液压阀,急

楼主(2013-02-28):
本人设计125双油压缸剪床,行程100,要实现:进(夹紧)——剪切——打开——退回,等动作,本人对液压知识不是很懂,其它工作都已做好了,就差这些液压阀不知买哪种,请各位大侠这样的动作要用什么样的液压阀,最好能具体提供型号,帮帮忙

网友A:
楼主的信息提供的不详细,直接影响液压阀选择,从方向上有几个要点没给出:1.液压阀中最关键的换向阀要求手动的还是电动的?2.楼主所说的其他工作都做好了,是否有集成块(阀块),有和没有是要直接影响液压阀样式的;3.液压缸速度?或是泵流量是多少?4.楼主的“等动作”具体是什么动作?5.楼主的双油压缸,两个缸同时动作?还是一个负责压紧,一个负责剪切?
    其实让掌握液压的人员自己设计一套剪床或压力机等液压系统,包括夹持、快进、工进、快退等动作是很容易的,但要给你现在不明朗的信息提供准确的型号,是没办法给出的。楼主可把信息再详细说一下,就可以给你提建议了。

网友(点评):
华德电液换向阀:H-4WEH16H60/AG24N9P4.5(带安装底板)数量一套。1.带电磁头DC24V,2带预压阀, 3.已认为原机组带溢流阀;4.油缸非差动连接时,活塞杆最大伸出速度是12m/min(0.2m/S),可认为不需要加节流阀调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信息提供的不详细,直接影响液压阀选择,从方向上有几个要点没给出:1.液压阀中最关键的换向阀要求手 ...

好感谢大侠提供宝贵意见,本人液压知识枯浅,表述不详望见谅。按你提出问题本人以一作答,具体是:1、所有动作都是自动完成,2、“其他工作”是指机构的其他配件并不包含液压件部分;3、液压缸速度不需要太快,≤60m/min就可以了,现机组使用油泵流量是160L/min(应该足够)4、“等动作”主要是:快进(夹紧)——剪床剪切——快退就这几个动作,如是这往复动作;5、双油缸是指前后油缸同时动作,作夹紧用,剪切动作不需考虑。不知这样表述够不够清楚?多谢再指导

网友(点评):
烟台液压工程师 华德电液换向阀:H-4WEH16H60/AG24N9P4.5(带安装底板)数量一套。1.带电磁头DC24V,2带预压阀, 3.认为原机组带溢流阀;4油缸非差动连接时,活塞杆最大伸出速度是12m/min。

楼主:
你好,刚才上过华德液压网查无H-4WEH16H60/AG24N9P4.5电液压换向阀,不知是何原因?如果我按H-4WEH16H60/AG24N9P4.5购买是否已包含有“带预压阀和溢流阀?还是另外买?如果不包含溢流阀选什么型号?还需要节流阀吗?请再导一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