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球轴承安装前还要加工吗

楼主(2013-02-28):
资料上讲:角接触球轴承要成对安装,安装前还要磨内圈或者外圈,确实需要吗?

网友:
看预紧力的要求,有的成对轴承的预紧是出厂前做好的,只要内外圈在一个平面内即可保证出厂的预紧力。

网友:
这个要看是不是万能配对的
如果不是万能配对的,中间如果有隔套可以磨隔套
如果没隔套,就磨内外圈
看你的预紧力,设计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磨内外圈的多还是磨隔套的多?

网友(点评):
看你的结构,有隔套的磨隔套,没有了就只能 磨轴承

楼主:
感谢回复,我在网上查了下,也是这样。好像是现在的轴承出厂前已经加工好啦,不用像以前再磨内外圈,但是买回的轴承装上后,有明显的轴向窜动,是配对不好的原因吗?

网友A:
你买的轴承精度是多少,是万能配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轴承精度是多少,是万能配对的吗?

万能配对的,具体是什么情况

网友:
基孔制考虑,应该不用磨啊,轴承是标准件,可以考虑设计轴和轴承座的时候考虑公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能配对的,具体是什么情况

轴承精度有P5级  P4级   ,配对方式有DB(背对背) DF(面对面) DT(串联),如果轴承型号后面没有这几个字母组合,那这组轴承就不能配对用!!加我QQ382353099

网友(点评):
DBDFDT是已经配对好的轴承,万能配对的后缀各制造厂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