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锥度是多少呀?先谢谢了

楼主(2013-02-28):
车床主轴锥度是多少呀?各位高人,在下先谢了

网友A:
不同型号的车床主轴锥度是不同的,一般常见的有莫氏4号、5号、6号和公制圆锥80。仪表用莫氏4号,616、6140、6150、620用莫氏5号。630用莫氏6号、61100(俗称50)用公制圆锥80。一般资料上都能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型号的车床主轴锥度是不同的,一般常见的有莫氏4号、5号、6号和公制圆锥80。仪表用莫氏4号,616、6140、 ...

谢了,受教了

网友:
莫氏锥度,查标准,有好几种,按规定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