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使用锯片槽刀的用法,求教…

楼主(2013-02-28):
BT30小床子,加工10毫米轴,材料420J2不锈钢,需要在轴的一端径向切入一个宽4深6.5的槽,类似一字螺丝头的样子。槽的两侧表面和底面有RY1.6要求。使用普通铣刀切下去的话怕刀抗不住,也担心1.6要求达不到,想上锯片刀,求合适的参数。是否可以一刀切到位?转速?走刀量?

网友A:
Ry1.6?你没搞错?真实的话就别铣了,磨吧。这个相当于Ra0.4呢!铣槽的话槽底Ra1.6都已经不容易了。

网友:
锯片加工可能会有毛刺   以前给客户做过   不过比你的小的多    加工宽1深0.25的一字槽(用于螺丝扳手),锯片φ30*1*0.25*12T       转速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Ry1.6?你没搞错?真实的话就别铣了,磨吧。这个相当于Ra0.4呢!铣槽的话槽底Ra1.6都已经不容易了。

同事把日本过来的图纸理解错了。几个面的要求是三个倒三角,于是就认为是1.6。然后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