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拉丝的45#钢用什么刀片合适?

楼主(2013-03-01):
      有客户需要做45#钢的外圆车削加工,是拉丝料,不是锻造的。要求是表面粗糙度要好,大概在1.6.问我用什么刀片合适?已经用过东芝的NS530和京瓷的TN60,都不理想,不知道诸位有什么好的推荐呢?谢谢了~

网友:
试试东芝的GT530或者京瓷的PV7020  槽型选择半精至精加工槽型

网友:
有硬度吗?如果有硬度的话,请用CBN的。没有硬度请用YT15的比较好。

网友:
要看你转速,1。6光洁度,拉丝料应该不大吧,转速很重要,刀片可以的。

网友:
用金属陶瓷刀片的话,线速度一定不能太低,不然粗糙度出不来。你车多大直径?转速多少?说详细些。

网友:
我覺得京瓷的金屬陶瓷刀沒有三菱的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