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力加压推进器,有什么办法加工内圆里面的异形槽?

楼主(2013-03-01):
石油行业的一种水力加压推进器,有什么办法加工内圆里面的异形槽?

网友:
看不清楚尺寸,材料也看不到,要是尺寸不大的可以试试考虑熔模铸造。

网友:
精度要求高不高,如果不高楼上说的方法就够了

网友(2021-03-17):
这个是水力振荡器配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