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齿轮跳动不合格

楼主(2013-03-01):
产品是汽车上的同步器齿毂,齿圈跳动在宽齿和中间正常齿的跳动差相差0.15其余中间齿跳动控制在合格范围内,烧结后内外齿是全精整了的,请问怎么避免这种现象??

网友:
我这边是粉末冶金厂家 有机会的可以交流下 QQ 3 9 4 5 1 5 9 0 2

网友(2013-04-17):
主要是密度差引起,但密度差很难把握,一般靠精整

网友:
应该是充填不均匀造成的吧,模具结构什么样啊?
3 \+ ~3 x) H1 T5 |1 |密度不均,精整也只是改善,整好了,不良率应该也会挺高的9 W" B  [6 N. `' [
考虑改善充填吧

楼主:
不太明白!!!

网友(2013-05-28):
基本上就是模具配合不好,充填不均匀。

网友(2013-07-25):
有没有人用注射成形的方法来加工这种齿轮啊?

网友(2022-11-09):
模具的配合 烧结因为密度不均产生变形

网友(2023-04-26):
现在来说粉末冶金技术工艺有所提升了,应该能满足要求。 可百度咨询莱州长和粉末冶金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