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工件轴向热挤压定心问题

楼主(2013-03-01):
1.轴类工件,需要用液压机械热挤压成两头凹或一头凸一头凹的形状。
2.走向缩短,颈项加粗。但是如何解决定心问题???
求教高手指点。

网友:
一种是半精的坯料,用V型辊道输送过来,液压夹紧,由定心机打一个定心孔,

还有一种是粗料,即外圆不规整,用多爪定位环卡在外径上,用机械或激光的方式调出一个心来,定心机的机械扫描器在轨道上走2/3圈,脱开以后打一个定心孔,

楼主:
总之必须提前预制中心孔,
有没有一次成型的方法呢,
一次加热,定心,挤压完成。

网友(2013-09-21):
是做接手的吧!可以采用外径定心,通过移动工位来精锻成型。

楼主(2013-11-03):
谢谢,但是外径是需要膨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