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泡沫的刀具

楼主(2013-03-01):
泡沫切的数控加工方法,除了电热丝,我想用刀具切割,求生产此类刀具的厂家,最好有性能参数什么的……谢谢

网友:
我还是劝你  ,还是用电热丝吧,刀具切出来效果不好,很粗糙。- L: w- A; I4 c6 h. H

网友:
是不是要雕刻曲面?可以用火焰或者高温空气加工,刀具就算了,搞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