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运转的情况下电机线怎么解决?

楼主(2013-03-01):
一个相似形星机构  公转速度达到2000转   自传速度为1000      如果用形星机构一个电机传动  形星轮速度为2000多甚至还高,故还的加一级减速,结构复杂。如果自转用以个电机来实现,结构简单,但是电机接电和运行打搅还需解决,请问市场上有没有这种高速旋转供电接头?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果断回帖

网友:
有水银的,外国货。

楼主:
电机在公转盘上   自传   自转电机是绕圆周转的   看有没有圆形滑触线什么的    但是又怕声音大!

楼主:
看来只能用形星机构   形星自转的轴上加个减速机构!

楼主: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采用电刷的形式不行吗

楼主:
电机离心高速旋转,不是中心旋转!!

网友(2017-06-17):
电机离心高速旋转,不会震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