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铬钢什么刀片更耐磨

楼主(2013-03-01):
切削361不锈钢有什么刀片好啊
切削铬钢什么刀片更耐磨

网友:
要问专业的刀具的人、

网友:
如果不知道选择什么刀就用YW1和YW2的刀片吧,切不锈钢有优势,号称万能刀具

网友:
不锈钢,我们十年一直用    华隆ST40

网友:
YW1耐磨性好一点,

网友:
YW磨好就可以车了

网友:
铬钢还是t15或陶瓷刀具加工

网友:
去年年底我做了一批坦克上面的刹车片(不硬,但很耐磨的),试了很多种刀片最后是用进口刀片才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