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床有震刀网纹求救

楼主(2013-03-01):
如题,一台T68镗床镗内孔有网纹,一搂一搂相隔约8-10MM呈斜壮分布。各导轨都已检查、调整,主轴轴承也已更换,故障依旧(感觉震动来自主轴箱一侧)。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二,本人不胜感激,在此先道一声-谢谢!

网友:
主轴箱是否锁紧,镗刀安装是否牢固

网友:
因素较多,工件是否装夹牢固,镗刀,刀杆是否过长,刀具是否上紧,一般震刀都是加工时,刀杆刚度不够,过长,过细都可能。有时候是工件的材质问题,软绵绵的那种,你可以改变一下转速,切屑量,走刀进给。一般来自机床内部的问题不容易导致震刀,只要机床主轴能转起来,它都是能顺利切屑的。还有就是机床地脚螺栓是不是松了,床子整体发抖。

楼主:
谢谢上面的几位!我明天重点考虑解决刀及刀杆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情况有可能是后轴承没有调整好,轴向间隙大产生的,调整一下后轴承间隙,或换后轴承

网友(2013-04-04):
同意4号师傅说的,什么问题要自己去找,找到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2013-05-07):
同意7楼的意见

网友:
系统工程不好找,全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