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3-03-01):
3。8cm直径的圆木棒,要做出八个面,怎么实现一次成型?

网友:
用压模行不行?

网友:
如果事直柱的话,做个模具锋利的,往里头一推出来一个成品,

楼主:
木材不能用压模,也不是直柱,所以只能设计一个机器,用刨的方式做出来,有机械方面的高手能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