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会引起工件的退火吗?

楼主(2013-03-01):
线切割加工是不是不会引起工件的退火 呢?

网友A:
温度达不到啊

网友:
无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达不到啊

哦哦   对热处理什么的一窍不通啊

网友:
对线切割对热处理一无所知才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因为无知,所以请劳驾科普一下吧。

网友:
线切割不会引起工件的退火的,因为线切割是利用连续移动的钼丝作电极,对工件进行脉冲火花放电蚀除金属、切割成型。由于切割时要持续使用线切割液保证机器正常运转,同时切割液起到冷却作用,故不会产生高温累积,退火也就不存在。

网友:
会表面淬火倒是!

网友B:
表面会有一层“变质层”,属于淬火组织,下面是退火组织,这一层会有很多微小裂纹。

网友:
表面退火有可能吧,更大可能是微观的局部淬火。温度绝对能达到再结晶以上,否则怎么把放电部分的金属熔融掉呢?但是影响厚度我估计也就金属线直径的1/4或者更小。这可能要找科技论文看才知道,在现场的操作者可能不在乎,通常能用线切割加工的东西都是比较粗的,这0.1mm级别的变相没有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会有一层“变质层”,属于淬火组织,下面是退火组织,这一层会有很多微小裂纹。

如果切割一个东西  能影响到距离切割出多远的地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切割一个东西  能影响到距离切割出多远的地方呢?

这个影响区大约距表面0.08-0.18mm,视材料不同、机床不同有所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影响区大约距表面0.08-0.18mm,视材料不同、机床不同有所区别。

还好  对于一般的影响区域不大啊 谢谢

网友:
只是产生微观的局部淬火,不会对工件产生退火。表面的大面积淬火也不可能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