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mm长轴料,直径120mm,请教加工方法

楼主(2013-03-01):
中间不车,两头个车350mm长,怎么打孔怎么车?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的,你是用什么机床来做呢?

网友:
你准备用什么型号的车床来加工,车床导轨有多长,主轴孔多大,孔多大多深,不说清楚,怎么回答?

网友:
什么材料也没有

网友:
有见过车床车的,那轴有点像电线杠,中间用几个中心夹拖住  是纺织机

网友:
三米的长小意思啊   我干过10米的不锈钢的

网友:
用中心架

网友:
我们这里有一个卧式的中心钻,好像是自制的,钻好两端的中心孔后再上车床车的。车的时候架跟刀架就行了

网友:
可以: _* J, X$ B% a" S& I
建议楼主两头先用手枪钻打顶针孔,再车。

网友:
同心度是多少,是车外园还是内孔,不说清无法回答

网友:
以前我用6130车床加工4000MM多的轴,不好做。现在用40车床5000MM长。像你这个打了中心孔,顶了直接干,不用扶架。

网友(2013-10-07):
应不难加工,1.一端夹紧-中间用自制托架-中心架-齐头-打中心孔,2.粗车350长度处,另一端相同。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轴是不是有内通孔,是否需要热处理等。不知道你这个图纸尺寸是多少,3米长的轴最怕的就是加工的时候发生弯曲,粗车后进行校直,校直后要进行时效热处理,然后在检查校直,直到弯曲度不大于0.8mm为准,然后再进行相应的精加工等。你那里的直线度要求是多少等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以上是我的个人想法,最重要的还是根据图纸来综合考虑。

网友:
这儿长的轴打顶尖孔我们一般用镗床。
这种细长轴肯定要用跟刀架,还有就是楼上说的粗车、校直、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