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标注中的小数位的问题

楼主(2013-03-01):
请教朋友们:这张图中有包含小数位的标注 同时也有整数的标注 但是如果通过设置标注样式中主尺寸的的线型标注精度以后 整张图都是这个精度 就不可以直接出现整数就是整数 而是整数后面要加零 以凑够已经设置好的精度 怎么办 才能让它自己进行整数不包括后面小数 而小数后面按设置的精度显示

网友A:
你设置2个层 分别用不同的标注样式 该用哪个精度的丢到哪个层 OK了

网友B:
不知道你用什么工具画的,不好说,要是用的autoCAD画的,你打开标注样式,选中你当前的标注样式,点修改,找到“前导"、”后缀“勾选,保存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什么工具画的,不好说,要是用的autoCAD画的,你打开标注样式,选中你当前的标注样式,点修改,找 ...

恩  的确可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2个层 分别用不同的标注样式 该用哪个精度的丢到哪个层 OK了

网友:
多设置几个标注样式 在样式里设置标注的精度

网友(2013-04-08):
设置不同的标注样式,,用哪一个就选择哪一个就行了。。。

网友:
真好  谢谢了   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