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行程开关的连接原理

楼主(2013-03-01):
请教:X、Y、Z三个直线轴,其行程开关是如何串在一起的?超程解除是如何实现的?谢谢指教!

网友:
你的目的是这样吗,三个行程开关任一个有信号,主电路就断开并保持断开状态。
然后再摁一下复位键,主电路又通了。
我且说两句你看对不对:三个行程开关负载上各接一个继电器线圈,这三个继电器常闭触点串联到主电路(AND电路)
同时三个行程开关并联各自继电器常开触点(自锁电路),三个行程开关的并联后一端串联一个常闭按钮(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