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文档转化成Pdf格式?求助

楼主(2013-03-01):
哪位有Word文档转化成Pdf图片的软件?或者告诉我一个简单的方法,谢谢!

网友:
网上下一给呗  才300多M

网友:
office2007直接保存为

网友:
楼上正解
2007的office可以直接保存成pdf格式的

网友:
安装一个PDF打印机,百度一下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点评):
虚拟打印机?

网友(点评):
是的,直接可以打成图片格式和PDF格式

网友A:
网上下载“Autodesk Acrobat 9 Pro", 可以将所有需要打印的文件图纸等都可以转化为了pdf格式。

网友(点评):
在网上下了,安装后不能用,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office2007  直接存是首选  如果要加水印什么的上去就上Autodesk Acrob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下载“Autodesk Acrobat 9 Pro", 可以将所有需要打印的文件图纸等都可以转化为了pdf格式。

换台机再安装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