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手机遥控电器设备

楼主(2013-03-01):
      遥控器可以用来控制各种家电设备,玩具模型,工业设备等。遥控器很小容易给弄丢了,一个设备一个遥控器很费事,本人DIY了一个可以用手机遥控家电等设备的遥控器。
     制作中要在手机上安装一个叫蓝牙串口的应用软件,手机必须是智能手机。在网上买来蓝牙无线串口模块,这个蓝牙模块分为主机和从机,主机能与从机配对,主机与主机以及从机与从机不能配对,手机的蓝牙可以与从机配对,这里我们只有从机模块不需要主机模块。模块上的VCC GND 引脚就上5v电源,TXD RXD引脚接单片机上的P3.0和P3.1引脚。硬件完成后可以编程了。

蓝牙模块

蓝牙模块

单片机控制板

单片机控制板

程序中定义了变量,主函数开始执行初始化函数,初始化函数设置了串口波特率,然后循环执行显示函数,当手机发送命令时,单片机串口中断服务函数将数据写入dat变量,通过显示函数显示命令数,根据控制要求我们可以自由编写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display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dat=0;
void Com_init()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CON=0x50;
ES=1;
EA=1;
PCON=0x00;
}
void Com_int() interrupt 4
{
ES=0;
RI=0;
dat=SBUF;
ES=1;
}
void main()

Com_init();
while(1)
{
  P0=displaycode[dat%10];
  P1=displaycode[dat%100/10];
  P2=displaycode[dat/100];
}
}

网友A:
有空来搞搞看,谢谢楼主的分享!

不知道手机要什么系统?安卓系列?WP系列?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来搞搞看,谢谢楼主的分享!

不知道手机要什么系统?安卓系列?WP系列?IOS?

每个系统都有相应的蓝牙串口软件,本人用的是安卓4.1操作系统。

网友(2015-05-27):
楼主用的是共阳极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