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隔膜泵,哪位社友用过?

楼主(2013-03-01):
最近在做一个车间CNC加工机床的自动供给谁设备,主管说用气动隔膜泵,但没用过,论坛里那位仁兄用过,并用相关资料和型录发给小弟参考一下

网友:
我见过,用在污水处理设备上的,
资料还是你自己找的,别人不知道你的工况,除非有卖家在

网友:
我用过…挺好的…要有压缩空气

网友:
网上自己搜索一下吧,有足够的资料。

网友:
世伟洛克的有

网友:
买过 4台  ,膜片和密封球座 属于  ,消耗品  ,很废
你想输送什么液体  ,流量多少?
我做过一次另类试验  ,2个空气输送器串联  ,输送自来水  ,50L/5分钟

网友:
是拿来给切削油循环用的吗
我厂有按客户要求做过切削油回收过滤系统
因为切削后的切削油含铁屑
所以用了自己生产的隔膜泵

网友(2016-08-19):
我们公司有,你可以搜搜,普罗名特

网友(2016-09-24):
推荐用GEMU的,用了很多从来没坏过,当然电磁阀可能会坏。就是价格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