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漏油怎么办

楼主(2013-03-01):
我们厂新买了一台钻铣中心,两档阶段无极变速,(有齿轮箱的)现在主轴一转就漏油,正常吗?还有一个问题,两档是:0-400一档;401-2000一档,有时401-2000档挂不上,同时主轴定位也变了,两者有关联吗,(主轴定位是靠接近开关,实现的)

网友:
不懂什么床子

网友:
漏油可能是轴向密封不好,可增加一个密封件,变挡挂不上,要看此机床说明书,才能定,可能挂挡定位不好引起的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回复,高档挂不上,和主轴定位有关联吗(底档现在没问题)

网友(2013-03-31):
主轴漏油可能是主轴密封圈磨损所致,将轴拆开换个密封圈即可

网友:
高档挂不上应该和主轴定位有关联

网友:
主轴漏油是小问题,关键自己用心去观察没有?是怎样漏油的?这,可以改嘛

网友:
拆了么,应该是密封圈破了小口

网友(2013-05-07):
加密封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