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热处理技术问题在线解决

楼主(2013-03-01):
热处理技术问题、材料选择问题在线提供解决方案,欢迎各位垂询。

网友A:
请问灰铸铁HT200的等温淬火能做吗?哪儿能做?重量约30公斤,泵体

网友B:
一事请教:我有一个工件,长宽各120,厚60,上面有孔径18长60和孔径12长120,垂直相交的通孔个各1,要求内孔壁硬和耐磨。
目前用的是38CrMoAl硬氮化,但效果似乎不是非常好。
想问:
1、现在的做法是否合理,如行,如何保证热处理质量。
2、是否还有更好的材质和热处理方法可选用,譬如QPQ能用否。
特别要请关注的是该工件只有这两个内孔有使用要求,别的地方最好还是硬化前的状态。另外两个孔的尺寸和直线度和不圆度要求特别高。

网友(点评):
看了老大们的对话,弱问一句,您这两个孔不能做个衬吗?单独热处理这个衬就完了。

网友(点评):
还有好几个孔与这两个孔相通,结构功能不允许用镶套方法。

网友(点评):
孔径18*60和孔径12*120,垂直相交的通孔个各1,要求内孔壁硬和耐磨。别的地方最好还是硬化前的状态 感应淬火原理,用电火花设备来解决,不过没人敢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灰铸铁HT200的等温淬火能做吗?哪儿能做?重量约30公斤,泵体

可以做,但不知道材料成分、目前的预处理状态以及技术要求等,可以发过来几件帮你做样品的,我这里就能做。

网友(点评):
就是铸造毛坯,现在做着模具呢,还没出样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事请教:我有一个工件,长宽各120,厚60,上面有孔径18长60和孔径12长120,垂直相交的通孔个各1,要求内孔 ...

38CrMoAl硬氮化可以很好地改善材料的耐磨性,但对于这么深的小孔而言内壁处理的状态与外表是否一致值得考虑。
再,不了解您工件的摩擦对象、摩擦状态等基础条件,不好简单的判断哪种方式更有利于你的使用,每一种材料、每一种热处理状态都有它的适用范围。关于变形,氮化处理后零件尺寸有涨大的趋势,大约是这个氮化层深度的8%左右,但对直线度和不圆度几乎没有影响,前提是材料的预处理合理、充分。

网友(点评):
"深的小孔内壁处理的状态与外表是否一致值得考虑",就是这个问题。敬请指点如何保证这样的小深孔表面硬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灰铸铁HT200的等温淬火能做吗?哪儿能做?重量约30公斤,泵体

处理后材料的硬度有提高,考虑一下你加工的难易程度吧,提高多少视你材料而定。
成型后再处理会有或多或少的变形发生,这个变形的影响因素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事请教:我有一个工件,长宽各120,厚60,上面有孔径18长60和孔径12长120,垂直相交的通孔个各1,要求内孔 ...

单纯考虑内外一致性的话,建议使用变压氮化处理设备,俗称的真空氮化设备,这有利于深孔处活性气氛的到达。
或是采用QPQ液体复合氮化处理工艺,在某些方面这个复合氮化层的耐磨性要远远的超过硬氮化的耐磨性。
视具体情况而定吧。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现在正是用的真空氮化。不过工件的工作只要求内孔硬化,外表面其实最好和氮化没有关系。请问是否有什么方法可以彻底隔离不需要氮化的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事请教:我有一个工件,长宽各120,厚60,上面有孔径18长60和孔径12长120,垂直相交的通孔个各1,要求内孔 ...

彻底隔离不需要氮化的表面暂时还没有什么比较有效地措施。
不知道您这个磨损是由什么引起的、是个怎样的磨损过程,其实还有很多的办法可以选择的。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这两个孔其中往返的的柱塞起密封作用,不另用用密封件,密封压力最大16MPa。要求工作次数大于30万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事请教:我有一个工件,长宽各120,厚60,上面有孔径18长60和孔径12长120,垂直相交的通孔个各1,要求内孔 ...

这么高的压力,那就尽量提高基体的硬度吧,把氮化温度降低也是可以的,QPQ在这里也是可以的。柱塞的材质和技术状态呢?

楼主:
机件的失效往往是由系统因素造成的,尽量拉长眼光来看待表象。

网友C(2013-04-21):
我想请教如下问题:我们是做锡青铜胎圈钢丝的,如果热处理收线之后抗拉强度偏高,在不改变炉温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提高收线速度还是降低收线速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请教如下问题:我们是做锡青铜胎圈钢丝的,如果热处理收线之后抗拉强度偏高,在不改变炉温的情况下,我 ...

我不清楚你的工艺流程以及热处理状态,故不敢妄下结论。

网友D:
请教一下:我们有一批30CrMnSiNi2A材料的筒体零件,大约450长,壁厚约5mm,盲孔。在零件热处理过程出现问题:零件总长变短1mm左右,脱碳1mm左右;热处理工艺流程为:预热:温度560~600→加热至900→保温50分钟→淬火→回火;但是该批零件在准备淬火时发现行车出了故障,没办法把零件从炉子中取出,操作者没有及时汇报,就私自做主把零件机械了随炉冷却处理,20多个小时后案工艺流程(预热:温度560~600→加热至900→保温50分钟→淬火→回火)进行了零件的热处理,但在后面的机械加工中发现了零件变短问题,最后金相检查发现零件脱碳。想请教lz,零件变短与脱碳的原因是什么?二是错误的流程与零件进行了正常的热处理后把零件进行退火再进行热处理(我的意思是按正常工艺进行热处理后再把零件退火,然后再把零件进行一次热处理)有什么区别?我是做冷加工的,零件出了上述问题后,热处理工艺员说他们的错误操作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零件也经常在热处理后进行退火再热处理,他们这次也相当于把零件进行了一次高温回火后再进行一次热处理而已,他们的说法正确么?谢谢楼主,希望楼主内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我们有一批30CrMnSiNi2A材料的筒体零件,大约450长,壁厚约5mm,盲孔。在零件热处理过程出现问题 ...

如果是均匀处理的话这样的影响不会很大,关键是这个盲孔,结果是内部正火、外面淬火,所以才会有这个结果,OK?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均匀处理的话这样的影响不会很大,关键是这个盲孔,结果是内部正火、外面淬火,所以才会有这个结果 ...

谢谢!我是做冷加工的,所以不是很清楚。楼主,以前该零件按正常的工艺流程进行热处理零件没有问题,零件缩短与脱碳都在可控的范围,但是这次出了故障零件就变成这样了。我想请教一下,在第一加热保温然后随炉冷去,这会不会使材料的组织发生变化?如:奥氏体转变成马氏体,或者其它?还有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后,热处理的工艺参数和流程是否要进行调整?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是做冷加工的,所以不是很清楚。楼主,以前该零件按正常的工艺流程进行热处理零件没有问题, ...

随炉冷几乎不会产生马氏体的

网友E(2013-12-23):
请问轴类零件上开的2个平键槽,热处理后,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尺寸变大,一个尺寸变小,变形量0.1左右了

网友(点评):
开键槽后是整体热处理? 一般是调质+开键槽+表面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轴类零件上开的2个平键槽,热处理后,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尺寸变大,一个尺寸变小,变形量0.1左右了

拍个照片看看吧,没有直观的印象不好乱说话

网友F(2014-03-12):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我加工的配件材质是球磨铸铁,客户要求材质为QT700-2,配件高频淬火后HRC硬度要达到55-57°,但是有的部位达不到要求,我是否可以采用氮化或是渗碳的工艺才提高硬度?谢谢

网友(点评):
高频淬火后局部硬度有高低---铸件化学成份不均匀; 支持20楼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我加工的配件材质是球磨铸铁,客户要求材质为QT700-2,配件高频淬火后HRC硬度要达到55 ...

有的部位达不到要求???——这是什么原因呢?
你说的那两种方式都不适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事请教:我有一个工件,长宽各120,厚60,上面有孔径18长60和孔径12长120,垂直相交的通孔个各1,要求内孔 ...

网友:
回复3,21楼

可用挤压方法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事请教:我有一个工件,长宽各120,厚60,上面有孔径18长60和孔径12长120,垂直相交的通孔个各1,要求内孔 ...

恍然大悟!
您这个零件可以使用低压氮化设备做氮化处理,材料可以选择P20或H13类材料调质后处理。我曾经在早年自己开发高压聚氨酯自结皮发泡机时有过使用,解剖后内部质量可放心使用。

网友(点评):
使用场合和热处理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