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数控设备的朋友帮我做个东西!

楼主(2013-03-02):
要做一个小零件很小 铝合金的!有人帮帮心吗?别太贵就好!

楼主:

如图

网友A:
想不贵都难了……按我看要上加工中心做了。不算材料费,开个机没个一百多都没人愿意。其他材料刀具费再另外算。要是加个阳极阴级氧化,在加上就做一个的话怎么的都要三五百再说了。看你这个像是个工艺品,外面一般做压铸模批量加工。去个毛刺上个抛光机,下来做个表面处理就好了。加工数量上了万的话,价格很少超过二十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不贵都难了……按我看要上加工中心做了。不算材料费,开个机没个一百多都没人愿意。其他材料刀具费再另外 ...

这么贵啊! 这才到其中一个部件 还需要好几个这样类型的部件呢! 叫我如何是好啊!

网友:
买个直径30的铝棒,先车后铣再倒毛刺。
车工序约5分钟。铣工序大约15分钟。手工去毛刺3分钟。还要编程,装夹,装刀,对刀。没有1小时下不来的。
而且那4个弯角清角不易,你最好留个圆弧,实在不能留圆弧就打4个孔来清角,要不然上线切割的话更贵了。
找个上班有闲的朋友,没事干的时候顺便能就做了,呵呵。

网友:
弯角那留个圆弧清角,这样在加工中心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