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直径深孔加工问题

楼主(2013-03-02):
大虾们,直径3mm,长度60左右的深孔。(在六方304不锈钢棒轴向方向上钻孔)。求指教啊 求指教

网友:
你需要指教什么。
加工参数还是什么。

网友A:
如果有好的加工设备,用3mm的内冷钻(三菱可以做到1:30的),或者用枪钻。要么穿孔再扩,就看你的精度要求以及生产效率要求。

冷却排屑很关键。自己组合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好的加工设备,用3mm的内冷钻(三菱可以做到1:30的),或者用枪钻。要么穿孔再扩,就看你的精度要求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头钻

谢了!

网友:
用3mm的钻头钻,一次钻不成只能分开钻。

网友C:
车床的尾座要调的正,主轴转速要最高,钻头进刀要少而稳,冷却液要足,勤退削,可以加工的,就是效率低了一些。如若要求不高,两头钻还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床的尾座要调的正,主轴转速要最高,钻头进刀要少而稳,冷却液要足,勤退削,可以加工的,就是效率低了一 ...

已经两头钻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