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电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02):
大家都知道,零线是接地的,所以人站地上摸零线没有电。

火线对地是有电的是,所以人穿绝缘鞋摸火线理论也是正确的。

问题:

人如果腾空不与地接触 单独摸零线,会带电么?
按道理人离开地了,摸零线同样有电势差啊。

网友:
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
按道理人离开地了,摸零线同样有电势差啊。

===========

按什么道理人离开地了,就与零线有电势差了?

网友(点评):
楼主自己认为的道理。 (^_^) 连基本的电压电流知识都木有落实清楚。

网友:
零线是接地的 —— 人摸零线——人腾空不与地接触 =人还是接地的呀
火线对地有电 —— 人摸火线——人腾空不与地接触 =人带电,但形不成通路,算你命大,此时无事,等落地就有你好看了。

楼主:
零线接了地,所以站地上摸零线没电。。
火线与地有电势差,所以人站地上摸火线触电
如果人离开地,摸火线,就没有电势差了。那么就没电的   没错吧??

那反过来。人离开地,摸零线,不就与地构成电势差了?  那不应该有电?

网友A:
楼主貌似对高中物理中的电没学明白。楼主是文科的,还是没上过高中。你说明白这个,大家再因人而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貌似对高中物理中的电没学明白。楼主是文科的,还是没上过高中。你说明白这个,大家再因人而教吧

就是没明白这个,才来讨教大家, 你如果只会说说,讲不出个道理。那就不用回答的。

网友(点评):
就算说了,你也明白不了。 听不进别人说的,还是以自己的思维在想着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线接了地,所以站地上摸零线没电。。
火线与地有电势差,所以人站地上摸火线触电
如果人离开地,摸火线 ...

电势差是一个,最重要的还是要产生回路
人腾空后,不管与一个接触,都不能产生回路
所以腾空的话,摸火线是高电势,摸零线是0,但都不会形成回路,没有电流通过人体,不会触电。
本人一次踩木凳未断电摸错了火线,后来想想后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线接了地,所以站地上摸零线没电。。
火线与地有电势差,所以人站地上摸火线触电
如果人离开地,摸火线 ...

零线接了地,所以站地上摸零线没电。。
火线与地有电势差,所以人站地上摸火线触电
如果人离开地,摸火线,就没有电势差了。那么就没电的   没错吧??

那反过来。人离开地,摸零线,不就与地构成电势差了?  那不应该有电?
同样道理:人离开地,摸零线,不也就没电势差了?

网友B:
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
人离地,摸火线都不带电,
摸零线怎么就会有电势差??有电势差就会有电。
人只是相当一个元件,,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吗??

网友(点评):
人是电阻很大的元件,大哥。要是人体从水里出来,电阻变小,小电压都能要人命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悉心解释。。。基本了解情况了。
开始主要是钻进了,火线与地产生电动势,零线与地没电动势的误区。
最后很鄙视的说一声,那些个问题不会答就知道说别人的。你这么厉害怎么就不说个所以然来。我听不进你说的,那是因为你说的是废话,
常识谁都不知道,你装个毛。

网友A:
我看大家说这么多,我看楼主主要2点不明白,明白了这个,他就明白你们在讲什么了
一是电势差。什么是电势差?+10V相对于0V电势差是10V,+10V相对于+5V的电势差就是+5V。只能说某相对于某电势差是多少,而不能说某东西电势差是多少。跟高度差是一样。人离地摸火线,人与火线电压都是200v,没电势差。人离地摸零线,电压在理想状态下都是0V,也没电势差。明白了没?
二是触电。什么是触电,当电流通过人体时,才是触电,而不是人体带点。人离地(或穿绝缘鞋)摸火线,在瞬间会有电流流向人体,人会有感觉的,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网友(点评):
哈哈,这都是高中学的,大学逃课一点没学,毕业后一直干机械,也没接触过电,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大家说这么多,我看楼主主要2点不明白,明白了这个,他就明白你们在讲什么了
一是电势差。什么是电势差 ...

谢了,我也是做机械和液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
人离地,摸火线都不带电,
摸零线怎么就会有电势差??有电势差就会有电。

呵呵,打错了。

网友:
扣除環境因素,既然是同電位,電壓差=0 那電流就該為0 ,電壓電流都為零,就該沒有觸電問題...!吧!

网友:
呵呵,好像绕口令!

网友C:
如果单手触摸10kv乃至更高电压的带电体而不与其它任何物体接触的话,理论上来说没有电流流过人体,因此人不会触电。但实际上真是这样的吗?小弟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单手触摸10kv乃至更高电压的带电体而不与其它任何物体接触的话,理论上来说没有电流流过人体,因此人不 ...

在这么大的电压下,空气在一定范围内也是导电的 。

网友:
关于你说的问题
使用钳形电流表测量 它是有电流经过的
做好绝缘 腾空摸零线是没有电
人体的电阻约为36福特/0.03安培=1200欧姆
不要小看零线
往往事故出就出在零线问题上
希望不是专业人员 远离火线、零线

网友(2013-08-12):
如果再想不明白明天抓只耗子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大家说这么多,我看楼主主要2点不明白,明白了这个,他就明白你们在讲什么了
一是电势差。什么是电势差 ...

本人以前做过实验,当时我们考电工证时,有一个考题是:你穿上绝缘鞋站在木板上,然后直接用手将其中一根导线连接到元件上(灯泡),(注意:此时不能碰到另一根导线,否则触电身亡),然后旁边的一位同学用电笔来检测你身上是否带电来证明你目前接的这根是火线还是零线。
本人当时摸着火线时感觉跟平时好像也没什么似的

网友(点评):
电压太低,所以感觉不到瞬间触电的感觉。电压再低到20多V,同时摸火线和零线都没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