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40D 产生27011报警,机床停止无法正常加工

楼主(2013-03-02):
公司一台加工中心配置西门子840D系统 ,带光栅尺的全闭环;

故障现象:刚开始时是机床光栅尺坏了,我更换了一个新的光栅尺。使用一晚上后,现在快速运动时会产生2个报警信息:27011 Axis Z safe velocity exceded       27021  Axis Z stop D triggred ,产生报警后机床停止无法正常加工。该报警使用复位键可消除,但以移动快点就报警。一开始认为光栅尺没有装好,但把光栅尺屏蔽后,仍然产生同样报警。检查其他发现快速移动过程中机械振动较大,会不会是丝杠或导轨不好引起?

因为机械检查比较麻烦,在此求助各位大侠帮分析分析,

网友:
27011 Axis Z safe velocity exceded       27021  Axis Z stop D triggred
Z轴超过安全速度,                     Z轴停止点D触发
可能是:一Z轴速度过快,二,Z轴超过了一个安全限位。
自己检查一下加工程序。
这种有报警的情况你可以从说明书上找到解决的办法

楼主:
和程序没关系,手动快速都会报警

网友A:
尺子还是没装好,检查清洁度,平行度和间隙.
这是安全集成的报警,屏蔽光栅需要多设安全集成有关的参数,可能你没设那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子还是没装好,检查清洁度,平行度和间隙.
这是安全集成的报警,屏蔽光栅需要多设安全集成有关的参数,可能你 ...

谢谢!我把光栅尺取下又换了个新的(以前换上的是维修过的)故障消除了! 非常感谢!

能否告诉怎么设置安全集成的参数以完全屏蔽光栅尺?就是屏蔽光栅尺后可以脱开电机使其可以空转

网友(点评):
解决问题就好.至于安全集成的参数,俺也没实际设过,只是知道这么个情况.而且,安全集成和厂家采用那种方式有关系,不能一概而论.比如位置安全,有双检测,有单检测.2000年后的进口设备基本都带安全集成.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把光栅尺取下又换了个新的(以前换上的是维修过的)故障消除了! 非常感谢!

能否告诉怎么设置 ...

还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