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模具结构图 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2013-03-02):
经典模具结构图 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有诚意讨论吗?

网友:
刚接触模具,领导说这行激烈啊

网友:
楼主所发表的这样的结构,在模具界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呵呵!在很多的模具技术书中也有很详细的介绍。一般称之为“弯销抽芯机构”。其特点就是利用延迟抽芯动作,使得塑料产品在注射机开模时可以有效的保持在动模一侧,以避免出现“黏模现象”。同时,这样的结构由于采取矩形截面,所以,其抗扭强度较大,所以实用于抽拔距离较大的场合。
要说的是,如果在使用这样的结构的时候,去用它代替导柱,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从模具的安全角度看,值得商榷!
而且,这样做的好处并不明显。也节省不了什么成本,而带来一定的风险。
当然,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也可以使用!只能够是特殊的场合,不能够作为一种范例去推广!否则,贻害无穷!

网友:
佩服佩服,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