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度的淬火件加工遇到难题了

楼主(2013-03-02):
如图用的是淬火刀片AG65的数控刀片外径79内空是48厚度19
角度120转速475进给F0.1
现在的问题是车端面 车锥度镗孔不坏刀片
车另外一个端面和78的外圆
是用两把刀分粗。精车的
车不到俩个工件刀片就坏了
淬火硬度在50度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了很急的

网友A:
车外圆转速高了点吧,300左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外圆转速高了点吧,300左右试试.....

谢谢大侠指点
小弟谢谢了

网友:
楼主记住一个定律,常态下

硬度越高,转速越低,
对于车削,建议楼主用726刀片。

网友:
根据你说的情况是不是调质硬度不一致呀

网友:
50度,可不好做,要不可以试试磨床呀

网友:
可以试试CBN刀片。

网友B:
你的图看着蛋疼,不知道怎么学的制图。50度属于不三不四的硬度,用CBN吧又嫌软,用普通涂层合金刀吧,又嫌硬。不知道你的AG65是什么刀片,京瓷倒是有款A65的陶瓷刀片,难不成你手误输成AG65了?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就是京瓷A65的刀片,外圆1mm余量不建议分粗精车,一把刀做到位,转速视机床刚性来定。这个硬度我也经常加工的,进口数车上基本转速在600-700, 国产的就基本300-350左右了。还有就是尽量不加切削液的,这种刀片适合干切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看着蛋疼,不知道怎么学的制图。50度属于不三不四的硬度,用CBN吧又嫌软,用普通涂层合金刀吧,又嫌硬 ...

画的图纸让大侠见笑了你说的CBN是什么刀片啊价格呢

网友(点评):
CBN是立方碳化硼刀片,是专门加工高硬度材料和铸铁等的刀片。你原来用的是A65吗?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了
我现在用的立方碳化硼的刀片用的还可以
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倒角的地方有毛刺应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画的图纸让大侠见笑了你说的CBN是什么刀片啊价格呢

我原先就是用的A65的刀片
我今天了解了一下CBN刀片式180元/片老板说太贵了说不用

网友:
恕我直言。你这件都不如从新做

网友(点评):
大侠有什么高见吗 恳请指点一二在

网友:
各个公司都有加工高硬度的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