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盘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02):
由于没见过实物,没看过使用情况,在网上看到震动盘,小弟有些疑问,高手解答下,谢谢
如图,照我的理解,当盘体震动时,一般东西都往低处掉,而图中应该是震动时东西往上走,再排列好,然后进入工位,真的能这样实现吗?

网友:
振盘就是往上走的。神奇吧?

网友(点评):
是神奇,哈哈,见识少了,见笑了

网友:
这是环震

网友:
能的,我们公司都用的这样的送料。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环震说的是

楼主:
呵呵,没见过还真的有点难理解

网友:
你搞清楚震动盘的工作原理就知道工件为何往上走了。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见过。。确实是向上走的。。。然后进入工位等待真空吸盘等东西把它吸走

网友:
我也想知道震动盘的原理,是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应用震动盘来进行自动送料啊?

网友:
我原来的厂自己做过这个东西,原理很简单:
料盘支撑在三组个斜着安装的板弹簧上,下面有个电磁铁,周期性的吸合
吸下来时三个斜装的板弹簧变形蓄能,电磁铁断电时,料盘在弹簧的作用下上升并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方向取决于出口位置的布置)
料盘里的工件在惯性的作用下,就往上跑了。今天没时间画图示意了,先用文字描述吧。

网友(2015-07-09):
O(∩_∩)O~小白学习一下

网友:
既然看了,做个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