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模角度计算公式,有谁知道么。。

楼主(2013-03-02):
我知道他的大头  小头    以及高度,那么怎么计算他的拔模角度呢?

网友A:
没有固定的计算方法。不同的浇铸料需要不同的拔模角度,还是查相关的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固定的计算方法。不同的浇铸料需要不同的拔模角度,还是查相关的手册吧

好的  谢谢

网友B:
一般塑料的拔模角是3-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塑料的拔模角是3-5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