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电火花帮我看看图中的面板都什么意思

楼主(2013-03-02):
如图右侧的放电条件 该怎么调都作何解释  谢谢

网友:
找个操作说明看看啊。

网友:
上学的时候去工厂培训过,都忘光了……
还需要吗?需要的话,我回家查笔记,晚上或者明天回答你

网友(点评):
需要,如有时间 麻烦赐教一下

网友A:
嘿嘿,本子在老家呢
大体记得是BP是峰值电流,AP是电压 PA是脉冲宽度 PB脉冲间距 曲线好像是平动头,接下这个真不记得了,然后向下是进给,向上是抬刀(加工孔等容易积屑的尺寸时使用),再然后是正负极,F1F2是什么不记得了!
只能帮到你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本子在老家呢
大体记得是BP是峰值电流,AP是电压 PA是脉冲宽度 PB脉冲间距 曲线好像是平动头,接下这 ...

您在百度点儿资料看看吧,电火花原理挺简单的。

网友B:
我只操作过老掉牙的机器,这个还没用过呢,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操作过老掉牙的机器,这个还没用过呢,学习下!

貌似这在我实习的那家单位是开粗用的

网友C:
这是什么系统的,我用的是三菱的

网友:
GP是间隙,DN是伺服下降速度,UP是上升速度,PO是极性转换,PA是放电时间,PB是间隔时间,就记这些,回头看看笔记

网友C:
补充:PA放电时间调整,放电时间和电流配合决定加工表面粗糙度,电极无损加工放电时间应该在4.0以上,
PB放电休止时间调整,放电平稳时,休止时间短则电流大,效率高,但易积碳
GAP放电正面间隙电压调整,间隙小则平均电流大,适合粗加工,间隙大适合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PA放电时间调整,放电时间和电流配合决定加工表面粗糙度,电极无损加工放电时间应该在4.0以上,
PB放 ...

多谢了,明天试试看,我们这里火花机都不怎么会用,目前一般用于电腐蚀折断丝锥或做一些其他粗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系统的,我用的是三菱的

不知道什么系统,只知道牌子是苏州的华龙大金。你说的这些我们这里都没有用过,只用过右边一侧的条件

网友(2013-05-07):
我经验不足,不太明白这个参数如何设定才适合加工?比如我用直径为5MM的铜棒下加工深度为3MM的孔的话?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