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需要研究一种量具的准确性或者这个量具是否可以接受,请教高手

楼主(2013-03-02):
请问大侠,我现在需要研究一种量具的准确性或者这个量具是否可以接受。
量具作用:使用这个量具测量值来选择我需要的垫片厚度(发动机油泵垫片)。
请问这个量具应该研究什么参数呢,R&R是对同一产品的研究,只能研究出我的量具的稳定性,但没办法研究出我这个测量系统的精确度,高手有什么建议啊?

网友:
数显游标卡尺

网友:
制作标准垫片,用高一级基准量取厚度,定时校验,维护标准文件。自己做不了就外校。

网友:
在一块材料上做一个精度比垫片高的槽,通止可以不???

网友:
垫片是否只是检测厚度呢?精度要求多少?全视觉检测楼主有兴趣没?

网友A:
研究一种量具的准确性

楼主:
这是一个测量系统,不是简单的千分表,但这个测量值又是变化的,我只想评价我的测量系统的精确度,如果指做R&R是可以做,但体现不出精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一种量具的准确性

关键是如何研究,我不知道我需要的值,我又不能做一个master,反正我是想不出来该怎么做了

网友B:
楼主说的是测量系统分析,MSA吧。
社区有一份资料叫“专用检测设备评定方法指南”里面评价重复性、稳定性的方法有很多。
可以看看。
资料链接在这里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94&highlight=%D7%A8%D3%C3%BC%EC%B2%E2%C9%E8%B1%B8%C6%C0%B6%A8%B7%BD%B7%A8%D6%B8%C4%C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测量系统分析,MSA吧。
社区有一份资料叫“专用检测设备评定方法指南”里面评价重复性、稳定性的 ...

谢谢,已经看了,但还是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的问题主要是我的测量值没有标准值,当然就谈不上公差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看了,但还是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的问题主要是我的测量值没有标准值,当然就谈不上公差带了

 你的测量值没有标准值是啥意思,被测尺寸总要有个公差吧。
按我的理解:
你目的是选合适的油泵垫片用于装配,面临第一个问题是分组。即多少尺寸到多少尺寸一档,根据装配情况选用合适档垫片。分组的依据是现场装配件的尺寸变化规律。比如说分组精度是0.05一档,再根据垫片厚度尺寸范围选择合适量具。确定了量具测量同一个参照物(最直接的就是杨天说的组量块),然后可以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评价重复性、稳定性等系列评价参数。
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测量值没有标准值是啥意思,被测尺寸总要有个公差吧。
按我的理解:
你目的是选合适的油泵垫片用于 ...

谢谢你的回复,可能是我的这个表达的不是很清楚。总结起来有以下问题:
1.我可以用标准块来校验我的千分表是准的,但这套测量系统除了千分表还有其他测量过程,这样就没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工具来判断我的整个测量过程是否准确,这是我最苦恼的。
2.我的垫片是分组的,但垫片自身的厚度不能作为我的测量值的公差,因为我是通过测量来选择一个合适的垫片,也就是说是通过垫片来弥补零件差异造成的误差。比如同一种机型,我可能选出来时1的垫片,也可能是2的垫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可能是我的这个表达的不是很清楚。总结起来有以下问题:
1.我可以用标准块来校验我的千分 ...

针对你第一个问题:针对千分尺做MSA就是评价这个测量系统(这个系统已经包括了你的测量过程)的可靠性的,只要评价结果达标就可以用千分尺测量。你说的用更高级别的工具判断整个测量过程是否准确我理解不了,只能用另外一种“更高级别的工具”的测量结果和千分尺的测量结果比较,比如量块就是最基本的基准传递,你也可以用测长仪检测同样工件和千分尺比较
第二个问题:你说的这个分组情况很普遍,比如轴承行业,都有现成的分选设备。可以借鉴。

网友:
确实有点难

网友(2018-08-26):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
你是要先得出每个产品牌测量值,再做实验看看哪个厚度最合适吧?

网友:
制作检具

网友:
检验平台,测量平台,大理石平台,检测平台,试验平台,泊头市北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