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在装配的时候可以被加热到多高的温度?

楼主(2013-03-02):
如题  小型深沟球轴承(内径小于10)  想问下装配的时候可以被加热到多高的温度?

网友:
过渡配合的话,一般轴承加热到120吧

网友A:
一般加热到90度就可以了,最高极限控制到12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加热到90度就可以了,最高极限控制到120度。

多谢

网友B:
一般加热到80-90摄氏度即可,不得超过100摄氏度,严格控制温度不得超过125摄氏度,更不得以明火加热。

网友(点评):
125摄氏度?这个数据有问题。小深沟球,120度就开始退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加热到80-90摄氏度即可,不得超过100摄氏度,严格控制温度不得超过125摄氏度,更不得以明火加热。

热风枪行吗?

网友(点评):
热风枪 你怎么控制你的温度?应该说你怎么测量,且那东西温度不是很均匀。温差变化大,装配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出风的温度可以设定的 我的是小轴承~ 会有问题?

网友(点评):
水煮!永远不会超过100度

网友(点评):
水煮!永远不会超过100度,简单易得!

网友(点评):
水煮可能会锈蚀轴承吧?

网友(点评):
头一次看到用水煮的,若是自带润滑的轴承,里面的润滑油不就废了吗

网友C:
如果是带密封的,就不能加热,密封里面有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带密封的,就不能加热,密封里面有润滑油

ZZ密封的   只有硬压进去了?

网友:
80-120℃就可以了, 不要超过最高温度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ZZ密封的   只有硬压进去了?

如果你没有专业的轴承安装工具,你就找个套筒,如果是在轴上安装,套筒大小和轴承内圈一般大就行,慢慢的用锤子砸进去;如果轴承是镶在孔里,套筒大小和外圈一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没有专业的轴承安装工具,你就找个套筒,如果是在轴上安装,套筒大小和轴承内圈一般大就行,慢慢的 ...

哦哦  明白了   就是要想办法保证同心吧?

网友(点评):
轴承安装的一个原则,不能通过滚动体传递力!

网友(点评):
那一般过盈量怎选取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哦  明白了   就是要想办法保证同心吧?

对的,轴承的尺寸公差都是标准的,安装轴承的时候只需轻轻的砸进去就行,轴承和轴的配合不会太紧的,如果进不去,就是轴公差大了

网友(点评):
1. “对的”?套筒的作用是保证同心么? 2. “轴承和轴的配合不会太紧的”,不一定啊,这取决于应用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轴承的尺寸公差都是标准的,安装轴承的时候只需轻轻的砸进去就行,轴承和轴的配合不会太紧的,如果 ...

配合公差只要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选取就行吧     有什么比较简单的经验的方法确定过盈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合公差只要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选取就行吧     有什么比较简单的经验的方法确定过盈量吗?

加我QQ382353099  我给你一份轴承手册,上面有每个轴承的详细参数

网友(2014-01-13):
引用 楼主:
热风枪行吗?

一般不行,热风枪的温度高的能达到500°,一下子就超过了。。。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个加热器,通过温控开关调节加热温度,总共不超过一百块钱。。

网友(2014-02-18):
小轴承一般用套筒直接可以敲进去,也可以用专用的轴承加热器加热,温度最高不超过120℃。大型轴承用油浴方法加热,整个轴承平放,且须都用油浸盖,轴承不能与加热的油箱直接接触,另加热用油必须清洁,加热温度也不能超过120℃,最好在·100℃左右。大型轴承除了油浴加热外,也可以用专用的轴承加热器,或者加热感应线圈加热安装。如果轴承安装频繁,一般建议购买轴承加热器,这样可以提高安装效率,同时还可以确保安装时不会损坏轴承工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