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轴类零件加工工艺问题

楼主(2013-03-02):
直径35圆钢,两头分别是28.    30.    32.     公差0.02,两端同轴度0.05,工艺应该怎样安排合适呀,请加工轴类多的师傅们指点。

网友:
我有加工轴类的全套视频,你可以加我QQ915258130索取

网友:
长度多少?这个很关键,短轴和一般的工艺没差别。长轴的区别大了。

网友:
车不了吗?

网友:
材料的预处理也需要考虑的,再就是你使用设备的精度了

楼主:
我的数控车是新买的,如果不用尾座时精度在0.02以内,一用尾座精度0.05有时还多,跟顶针有关系吗,我做的活是0.02 公差的,师傅们请教了

网友(点评):
尾座没调好

网友:
用程序调捎。  尾座 顶尖  刀都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数控车是新买的,如果不用尾座时精度在0.02以内,一用尾座精度0.05有时还多,跟顶针有关系吗,我做的活 ...

你指的是大小头?如果是的话那是和尾座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