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磁阀控制一个油缸

楼主(2013-03-02):
两个电磁阀控制一个油缸有哪几种形式,都什么作用啊

网友:
请问你先要达到那种目的?

网友A:
楼主问题太过宏观了,无人能答。1.是哪两种电磁阀?是电磁换向阀+电磁溢流阀,还是两个电磁换向阀?2.电磁阀的机能有多种,对油缸动作影响也很关键。

网友B:
我这的设备有这样的   一是调速   二是调压    一组带减压阀  一组不带减压阀

网友:
两个拿一个不用当装饰还是可以的。要不就只做个过道用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太过宏观了,无人能答。1.是哪两种电磁阀?是电磁换向阀+电磁溢流阀,还是两个电磁换向阀?2.电磁阀 ...

两组三位四 通的o型阀,一组带减压阀节流阀,一组没有减压阀,共同控制一个油缸伸缩。带减压阀的一组电磁换向阀来回得电实现伸缩,请问另一组阀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的设备有这样的   一是调速   二是调压    一组带减压阀  一组不带减压阀

和你说的一样,我们这是三位四通的o型阀,平时带减压阀的换向阀来回得电,另一组没动作,能告诉我这种控制方式有什么好处,还有另外一组阀起的作吗?万分感谢

网友C:
两电磁阀串联可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电磁阀串联可以控制。

说清楚一点,学习一下啊?

网友:
一组有减压阀的控制其正常使用压力;另一组平时不用,需要加压时使用。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13-04-07):
两个共同用  速度快点   用一个慢点   调速用的

网友:
没接触过这方面 等待高手解答 好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这的设备有这样的   一是调速   二是调压    一组带减压阀  一组不带减压阀

电磁阀与调压阀(减压阀)不可相提并论!

网友:
楼主根本自己都没搞清楚!

网友(2013-06-02):
我也使用过用两组三位四通O阀,一组是带AB出口节流阀,使用目的是在油缸差不多到位时起到减速缓冲的作用,效果不是很好,想改进,求各位大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磁阀与调压阀(减压阀)不可相提并论!

看出来了吧,楼主不是来解决问题的......

网友:
请上原理图,好帮你分析!

网友:
另一组电磁阀是控制液压锁的,这样液压缸可以停在任意需要停止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