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配合同步带

楼主(2013-03-02):
        诸位大侠好,小弟最近遇到件比较郁闷的事。
        大概情况如下,采用伺服电机(西门子v80,永磁同步电机,带抱闸)通过同步带传递,带动负载旋转。目前处于初始装配阶段,故没有携带负载,只是想看下电机旋转效果。
       可是结果大大出乎意料:
       情况1:
       当带轮上紧后(仅凭人手感觉上紧),只要电机一起动,带轮会发生跳动(我不知道专业术语叫什么,只好描述其为跳动),这时普通停车按钮失灵,只有紧急停车键方能让电停转。
       情况2:
       还是带轮上紧后,电机通电,仅用人手转动一下带轮,就会发现电机轴在来回晃动,并且越晃越大,直至发生情况1的跳动,同样仅能通过紧急停车键停机。
       情况3:
       手动调节从动带轮位置,刚开始皮带未张紧,能顺利低速启动,后面慢慢提高转速,但当达到一定速度后,还是会出现带轮跳动问题。
       我有拍摄视频资料,但是文件太大,如果您有兴趣帮我,请留下您的邮箱,我将视频发到您邮箱内并作进一步联系。
       非常感谢您能花费宝贵的精力看完我的提问,期待您能帮我解答困惑。

网友:
当带轮上紧后??哪个带轮,??同样仅能通过紧急停车键停机???? 什么控制方式??
上几个图片吧,看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首先,你的电机接线是否正确??驱动器UVW必须对应电机的UVW
其次,你的电机和驱动器是否是全新的,还是??

楼主:
      如图所示,仅是一个简单的电机通过同步带带动负载旋转的结构。
      由于之前准备工作做得不好,而且这套电机+驱动+plc编程我们全部是找外包做得,现在我能确定的是:
      1,电机接线没问题。整套电机是全新的。
      2,我一直纠结于这个“仅能通过紧急停车按钮停车”,这俩天我也在查资料,从我目前个人的理解来看,貌似是这样:
      对于速度控制的伺服电机,正常启动后,驱动器通电,电机处于驱动使能状态(0速),而“普通的停止键”所指的是让电机恢复到使能状态(0速),这时如果电机轴不按照驱动给的脉冲信号转动的话,电机会自己纠偏;可是如果皮带上紧,一旦运行失稳,伺服电机开始纠偏,但是当它纠偏到位后,皮带惯性会使得轮子继续转动一定的角度,这样电机又得反向纠偏,这样来回纠偏,皮带越紧晃动越大,只有当皮带松动,电机方能回到使能(0速)。所以这时只有“紧急停止',强行启动抱闸,方能让电机马上停车。
         以上纯属一个外行通过泡1天图书馆自己瞎总结出来的,其实我心里非常希望我的分析存在问题,否则我将面临一个很大问题:皮带调教需要非常精确,否则这种情况不可避免...

连接示意图

连接示意图

网友:
视频传到 miy-flex@foxmail。com

转速和负载大,为什么还要使用L型同步带呢。

网友:
伺服马达使能之后需要找原点吧,你没设置原点

网友A:
电机的转速、功率这些都确定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转速、功率这些都确定好了吗?

测试阶段我没有携带负载,只是让从动带轮空转。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就是在电机、同步带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电机不转或者跳动很大,当时我们的解决方法很简单,因为步进电机是在触摸屏上控制转速的,每次更改步进电机转速的时候都要重启。如果不重启,就会遇到类似情况。呵呵。。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情况2:
       还是带轮上紧后,电机通电,仅用人手转动一下带轮,就会发现电机轴在来回晃动,并且越晃越大,直至发生情况1的跳动,同样仅能通过紧急停车键停机。
电机轴来回晃动?那还能用吗?

情况3:
       手动调节从动带轮位置,刚开始皮带未张紧,能顺利低速启动,后面慢慢提高转速,但当达到一定速度后,还是会出现带轮跳动问题。

刚开始皮带未张紧,后来会自动张紧么?

是不是电机轴径向力太大的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情况2:
       还是带轮上紧后,电机通电,仅用人手转动一下带轮,就会发现电机轴在来回晃动,并且越晃越 ...

情况2的晃动,指的是电机轴做圆周运动,及有点像手表的跳针那种..
情况3是采用手动调整,自然在运行过程中(速度很低)我可以人工调节电机位置。。。

网友(2013-05-18):
楼主,伺服电机你是怎么选型的,教教我!有公式不,

网友:
会不会你机加工件的问题,中心孔偏心,或者链接的轴偏心

网友(2013-10-13):
我也遇到了上面的问题,电气编程的说是我没考虑惯量匹配,我感觉不是,具体原因现在还不清楚

网友(2014-11-01):
与伺服参数有关系,刚性的设置;若惯量比不匹配,设置参数也效果微小。

网友:
你现在是跳齿,和包角不够。
感觉你的同步带的齿距选大了,还有可以用圆孤齿同步带,3或5M的就可以。
两个同步轮可以尽量直径相同(齿数相等),速度可以通过电机电路设置。
至于电路我不是非常懂。个人愚见,见笑了!

网友:
可能是干扰影起的,接地线,检查是否丢脉冲。

网友(2015-01-29):
也许是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的参数设置问题,刚性参数设置问题,造成震动与来回震荡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咨询电机方技术员,或者搞过伺服控制的电气人员都可以调

网友:
先将驱动器控制端(发脉冲的插口拔掉),编码器的还是需要连接上,看下驱动器是否有此问题。如果存在,就换台电机试下,或者换套驱动器。若是插上控制插口后出现的,建议重新设置伺服参数。主要问题可能出在伺服与电路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