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学普车,怎么学会看图纸?

楼主(2013-03-02):
       各位大哥大姐们好;我是一名刚学普车的学工,现在不会看图纸,还请各位大哥大姐们帮帮小弟指点指点,和刚学普车应注意的问题。   谢谢........

网友:
去书店买书看!

网友:
看图是基本功,找本机械制图的标准或书看一下,熟悉一下有关加工符号,粗糙度,材料,以及螺纹哪什么的简化画法等必须明白的东东。
将加工好的零件对着图纸看一下。
一般来说车工的图还是比较能看明白的。
车工,磨刀也是基本功之一。
各种刀头材料的选择,机床转速,走刀量,切削深度等等也要搞精才行。
找本相关的书,慢慢学吧。
不懂就多向师傅们请教。

网友:
先看车好的成品,在比较图纸,慢慢的就看的懂了。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很简单的,多多用心,上网查一下,对照实物看一下图纸!

网友:
多看看机械制图的书籍,不懂多问问,时间长了自然就懂了。

网友:
先看些机械制图标准的书籍,搞清楚各种线条代表的含义,再对照实物和图纸,这样慢慢就懂了。最好先找些简单的工件对照图纸看看,再找复杂的。不懂的再问问老师傅们。

网友:
从机械制图基础学起吧,建议动手画一下,有些结构只有自己画出来才能真正理解,会画图了再研究形位公差尺寸公差及相关的国家标准,然后研究装配、测量技术,了解技术要求。